串式机翼的飞机重心计算

楼主(2008-04-01):
如下图,这种布局的飞机重心怎么计算?有没有高手会???

下面那张图不是起落架,不要用那个估算重心位置。

网友:
就是D-1G的那个“-”位置

网友:
不懂 这个有意思 也等答案
我觉得可以做个小的手掷模型来找找重心

网友:
画个侧面图,做一下受力分析就ok了,,,,在两个机翼的合力点

网友A:
哪里可以搞到这个飞机?

楼主:
两个机翼重心的合力点是不对的,2楼说的也不对,我们试飞过一次,偏差太大。我们计算是按照前掠翼和后掠翼重心点的中点来的,差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飞机其实就是可以看成一个飞翼啊,,,为何不能按照定飞翼的中心那样定它的中心?
另外你也可以把这个看成一辆普通的固定翼,后面那个机翼可以看成是控制升降的尾翼,那么重心就应该定在前面那个机翼的浮力合力点。

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
哗,这JJ好漂亮呵,也好大的吧?成品机应该有电池固定舱的呀,我DIY的机,是试飞来确定的,还要注意的就是,每个电池重量不同,试那时要留意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可以搞到这个飞机?

我们自己做的?

网友B:
这样布局的后翼升力要大于前翼20%左右,中心应该向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布局的后翼升力要大于前翼20%左右,中心应该向后一些,

我觉得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