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JR D10接收机不能扫描频率

楼主(2008-04-01):
新买的9x2,用ppm接收机都很好,就是原装10通接收机不能用,现象是:
打开控,拉开天线,接收机位于正前方大约1米2,接收机电池充好电插在接收机的batt端口上,绿灯亮,摁下scan按钮超过两秒,灯灭/灯不灭,再等超过4秒,灯亮,再摁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该死的灯都不闪,而且后来发现确实没有找到频率,因为直到现在接收也没有任何信号给舵机什么的,和说明上写的不一样,谁能告诉我我哪里做错?

楼主:
没人恰好知道?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第一确定你的发射机选用的是SPCM模式.
第二\摁下scan按钮超过两秒,灯灭,马上再按SCAN按钮一下 ,灯狂闪,在扫描.等待完成后灯亮OK
注意:慢闪表示未搜索到信号或配对未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确定你的发射机选用的是SPCM模式.
第二\摁下scan按钮超过两秒,灯灭,马上再按SCAN按钮一下 ,灯狂闪,在扫描.等待完成后灯亮OK
注意:慢闪表示未搜索到信号或配对未成功.

高人啊!太感谢了,两分钟解决问题!说明书上写着“摁下scan按钮超过两秒,等多几秒钟再短按SCAN按钮一下 ,灯狂闪,在扫描.等待完成”

实际上应该是“马上再按SCAN”,就这么点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