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380换双550后,桨位入水的位置???请讨论

楼主(2008-04-01):
双380原装,换了双550、扭力肯定大 ,桨浸水的位置应该后挪 ,也就是说,应该下水再深点,效率会好,发几张图,希望大家抛砖引玉,这个位置OK吗?或者还是需要再短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9757

网友:
这个浆该换了

换成435的吧,supertigher 那里有

楼主:
原装这桨,配合这个位置可以吗??

网友A:
OK,而且不需要压水板。

楼主:
呵呵,谢谢爬兄再次指教。我这个不是严格的压水板。
以前跑船的时候,那上面的二个洞。能把水花射的好高,比较好看而已。同时也有一点压水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K,而且不需要压水板。

顺路搭车也请较一下,我把双桨的改成单桨的,用775的电机,这个桨位和角度该多少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路搭车也请较一下,我把双桨的改成单桨的,用775的电机,这个桨位和角度该多少才合适!

直轴:轴孔中心距船底9毫米,桨毂中心距尾板60~65毫米,轴末端位于龙骨延长线上架空2毫米,其他方法暂时不清楚。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這是典型的step V船裝船數據,不一定適合No step的船。哈哈,難道水爬要他們做白老鼠???哈哈哈哈。

遲來的愚人節快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典型的step V船裝船數據,不一定適合No step的船。哈哈,難道水爬要他們做白老鼠???哈哈哈哈。

遲來的愚人節快樂

这是你K大叔他老人家年轻时偷窥step V船裝船數據而中西结合东抄西拼可一枪毙命的高新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