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也做感应加热

楼主(2008-04-01):
前几天看到感应加热的帖子,感动到一塌糊涂,忍不住自己也来试试,用AVR2313做信号源,2个C1815的小管子做放大

这是2313的引脚出来的波形,带到单位用测了一下,110K的频率,我要添个频率计了。漂亮的方波,呵呵

这是C1815放大后的波形,因为直连场效应管,所以波顶有些秃了。。。不过驱动场管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又是高手沙发~

网友A:
最好用IGBT啊!驱动用HP316J或M57962L,然后扩容啊!

楼主:
2个IRF740的旧管子,电源用的是电脑开关电源的12V输出,电压太低了,不过这样很难烧管子 ,呵呵,接法是半桥,线圈也很小,功率补偿电容0.22uF

这是在线圈处量的波形,。。~~!变成三角波鸟。。。日!难看。。工作频率肯定没在谐振点附近!我没电感表,连频率计也没有, 郁闷哦!

用钳子夹了个螺丝插到线圈里10秒,拿出来后烫得手拿不了,吼吼 ,再工作1分钟后用手试了各部件,都只有轻微的发热,这还是可以滴!

方波驱动还是问题多,它本身的谐波太多鸟,以后我要用专门的信号芯片试一试,电压也低,线圈太细,驱动电路很不合理,下一步在改进后我要上220的市电整成300V试了,希望不会炸管子 !

楼主:
倒,才1分钟,俺就被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IGBT啊!驱动用HP316J或M57962L,然后扩容啊!

正解,我管子都准备好了,等驱动完善了再上,要不怕炸

网友:
做闪光对焊机也要方波输出,用什么电路可以输出1000A以上的大电流。

网友:
等待你的好消息啊!220V整流之后在用BOOST升压到400V!BOOST电路可用MC34262有源功率因数校正的芯片啊!IGBT用1200V耐压的啊!电流100A足以了!希望成功啊!主要还是驱动啊!记住IGBT的栅极要加负压啊!否则半桥因为米勒效应炸管子啊!死去要留够余量啊!IGBT开关速度慢啊!建议工作频率不要太高啊!20K以内最合适啊!

网友:
期待成品挖,我现在特想熔掉一大块铸铁好做铣床架子

网友:
加油哦!增粗增大就好了!

网友:
惭愧呀,嚷嚷了半天什么都没干成,还是这位兄弟有魄力,眼高手也不低呀。

网友:
高频加热--功率不够

网友:
请教下这种方式有办法方便的控制工件的温度吗?

网友:
只能说是中频电源,期待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才1分钟,俺就被插了。。。。

你估计有多大的功率?

网友:
也就及时瓦吧

楼主:
回15楼兄弟:您太谦虚了,我也是试着玩,还没出成果
回17楼兄弟:当然可以调,调脉宽就可以了
回18楼兄弟:110K是高频了。。。。中频是20K以下
回19楼兄弟:被插是指我自己都没坐到沙发,管子没事,是我被插鸟。。。。
良哥:我没接电流表,所以不知道具体输入功率,但我估计最多10W

楼主:
在看了很多资料后,得出以下结论:高频的效率要高于低频,低中频一般功率都很大,我家电源绝对搞不定,所以只有搞高频,而高于35K的高频只有MOS管才有可能实现,所以IGBT先只能放到一边了,先上场管10N60(还要看能不能买得到),高频的关键是线圈组件的谐振,所以频率计是个非常关键的仪器,而我现在没有,在定货中。。。驱动电路也搞定,就等频率计了,急!急!急!

网友B:
期待你的大作,学习中

网友A:
我有11N90不知道你要不要啊!送你啊!

网友C:
提个建议,何不模仿电子镇流器电路做个自激震荡式的?这样简单多了,也不需要考虑频率匹配的问题!:loveliness:

网友D(2008-05-22):
可否分享一下电路图?

网友E(2012-10-22):
原理挺复杂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网友F:
高手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