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3SIP!

楼主(2008-04-01):
请问各位,什么是3S1P呢?我想买AKE15C2200的
电池
用什么
充电器
最好呢!(要实惠点)

网友A:
就是三片电池组成一组,为11.1V电池
充电器现在众说纷纭,我用的是diy的,我不敢多说了

网友B:
3S1P:3节电池串连
3S2P:3节电池串连,两组并联
4S1P:4节电池串连
4S2P:4节电池串连,两组并联
··························

网友C:
LS说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