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请教!

楼主(2008-04-01):
船模
甲醇机的主油针是由
遥控器
的哪个通道控制,压水板又是由哪个通道控制,谢谢指导!!!

楼主:
竟然没人知道,汗...............

网友A:
只要你喜欢,用哪个通道都没问题

网友B:
你说的那些东西一般都用在耐久船上。现在玩耐久一般都用JR3810/9X2,或FUTABA的大9。
控制油针、压水板的一般都是用旋钮通道。
拿我用的3810来说,左手上面的旋钮用来控制油针,顶上的两个旋钮分别控制两个压水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