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8,用30a的电调怎么样?

楼主(2008-04-01):
2208,用30a的电调怎么样?

想买个kv2600的2208,但是一般都是配20a的电调,我现在手头有个30a的杂牌,用这个怎么样,除了重,会不会有其它的问题?
控是天6,不能设置油门曲线。

网友:
绰绰有余。

楼主:
我知道是足够了,问题是会不会油门只推到2/3,马达就开到全速了?

网友:
理解错了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足够了,问题是会不会油门只推到2/3,马达就开到全速了?

电调的电流是指它允许的最大连续工作电流,油门只控制它的开关程度,就是脉冲的占空比从0%到100%,至于实际电流就要根据电源的电压、占空比、电机的特性和螺旋桨的大小来决定的。所以,油门从下面推到上面,你的马达只能是从0到全马力,或许这个时候电流只有5A。

网友:
没任何问题。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理解的。完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