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架水机

楼主(2008-04-01):
是电动版seawid,我太喜欢这款机机的外型了,先弄个电动版的,过段时间再弄油动的。

网友A:
是300多的吗?傻猫那里好象有卖!

楼主:
对,就是傻猫那买的,价格比一般的泡沫要贵,但是配件很齐全,还送有一个水机架就是照片上机机放在上面那个架子,和一个测试平衡的架子就是旁边竖着的,这款机最重要的就是配平,一定要重心对才好飞.我现在担心全重720G,2212+8060可能只有500G的拉力.不知道好不好飞..

网友B:
好看很喜欢

网友C:
不错的水机,建议你用2215电机 9*6的桨

楼主:
今天花了几个小时把机机装好了。全重758G。。。。感觉有点重了。用2212+8060三叶桨,起飞应该没有问题,可能动力会稍会弱了点,先试飞再说,动力不行直接换2217。

网友C:
如果用2217 就用10*5的桨,保证一飞冲天...

楼主:
回楼上的,桨只能用8060,再大就砍背了。。

网友D:
可惜,钻水烧了电调

楼主:
今天装的时候发现电机也烧掉了,正好换上2217。下午试飞了,起飞太困难了,不是动力不足,而是机翼的设计可能有问题,一边机翼如果触到水面了就会往那边打转,这样很好不起飞,最后不管三七廿一,猛加油,机机东窜一下西窜一下终于起飞了,在空中的姿态很美,可惜没人给我照像,降落的时候由于没有降船身水机的经验,离自己太近了,结果一个水飘就飘到围观的人身上了,还好是泡沫的,那人没事,我的机头断了,小伤,粘好了又可以飞。这飞机就是起飞太难。

网友:
起飞正常的,需要用副翼修正,尽量快的达到起飞速度,两边浮筒就会离水了。这个要多练练。不知用多少KV的2217?电机又有否做了拉角?

楼主:
KV是1000,电机按默认的安装位置安装。

网友E:
原帖由
bbccyyyy
于 2008-4-2 00:17 发表
好看很喜欢

网友F:
漂亮的JJ
正打算自己做一架呢,这架小了点。弄一架大一点的玩玩

网友G(2008-05-11):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我觉得这个飞机外形不好看

网友H:
呵呵,漂亮的水机,可惜啊。

网友I:
这个机子不知道好不好飞!

网友J:
其实原配桨效率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没三叶的好看。

网友K:
北京一家工厂有这个的油机卖

网友L(2008-08-30):
超喜欢,口水都出来了

网友M(2008-11-08):
管他三七二十一,那么漂亮的机机顶了再说!

网友N:
有电动轻木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