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身不断旋转

楼主(2008-04-01):
我的004加油之后,有时候尾旋翼不转动,但是用手拨一下就转了,但是飞机起来之后还是逆时针转动,就好像尾旋翼的推力不够,何解?

网友:
是不是尾电机齿轮过紧?
004,加油....................................................

网友A:
逆时针转动,用微调有效果吗??如果不行就调四合一上的中立点,再不行就换尾电机吧

网友B:
感觉 尾电机刷 有问题了快挂了

楼主:
应该不是齿轮过紧,因为我把尾旋翼卸下来,光剩一个尾电机,还是这个情况,应该是尾电机的问题了,但是我非的次数不多啊,请问尾电机很容易磨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