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制小台钻的遐想

楼主(2008-04-01):
自制小台钻的遐想
引子:春节休息两天,没想到偶尔之间中了毒。两天什么也没干,把《模型工具与DIY》草草翻了一遍,后果:头晕眼花!
最想入非非的是云浮的高精度显微镜台钻!
自己和自己合计了半天,初步拟定微型台钻基本性能:
1、桌面型,高300mm以内
2、钻头移动60mm左右
3、钻头垂直移动精度高
西部边陲,没找到显微镜架,上网寻一圈,无果。
从手边找起,最合适的是5寸硬盘(带步进
电机
的那种)磁头径向移动的轴和滑块,精密度好像比较高,但
缺点:
1、轴直径4.77mm(武汉教学仪器厂外径千分尺,也不知准不准)太细。
2、滑块37mm,移动范围最多25mm,都有些小。
目光转向打印机字车座,结果发现轴和套配合误差太大,晃的厉害。几番寻找,发现单位安装空调废铜管内径14mm,磨管口,套上
1600K打印机的直径14mm的轴很紧密,又移动自如,手感觉不到晃动。
虽然轴和铜套都有些软,但在小距离和低速应该影响不太大。
初步结构设计如下
第一张图是主轴和滑动部分的侧视图和俯视图 不过不是标准的制图,大体示意。
主轴是Φ14mm的1600K打印头字车滑动轴截短(比较软,钢锯比较容易)。
滑动轴套是内径Φ14mm的,壁厚1mm的紫铜管。
滑动轴套和电机固定在铁底座上,没有齿条,主动轮转动通过软钢带(5寸软驱上的)拉动底座向下运动
辅轴限制底座水平方向旋转。
第二张图是支架的侧视图和前视图
其他材料:
电机用喷墨打印机电机,前轴承后轴套。
辅轴用光驱轴。
外购:
钻夹:计划外购4mm左右夹持量即可。
外加工:
1、固定电机和滑动轴套的底座。
2、支架和底板。
第一次遐想,请各位多多在各方面指点,谢谢!

楼主:
补充:
辅轴侧加复位弹簧,主动轮加阻尼

网友A:
想法新颖,期待图纸变实物

楼主:
谢谢指点,我对电懂一些,对机械基本不太懂,请各位在加工、安装等方面要注意的也请多指点。

网友B:
没错还要加复位弹黄
方按可行的,但出来的精度就要看手工了

网友C:
楼主有心之人啊,快做,然后上图.
提醒一点:电机固定座和轴套座太短的话,可钻孔的工件尺寸就受限制了.
想象一下:要在电脑主板那么大的电路板正中间打孔的话,电机臂至少得伸出半个电路板那么远.但伸远了又得考虑刚性问题.

网友D:
好,学习一下, diy工具从台钻开始貌似不错

网友E:
牛人。。。。台钻也不错

楼主:
dpcom
上将
没错还要加复位弹黄
)U0m0L3~,s1\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方按可行的,但出来的精度就要看手工了
--------------------
嗨,是我问题没明确,就是请各位指导加工、安装方面如何提高精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