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做东西,今日手痒,微型的,小“豆娘”诞生记

楼主(2008-04-01):
没想好叫什么,
又轻又薄又透明,
想叫蚊子,
太落俗套,
差不多的个小东西,
就叫豆娘好了~~~~
晚上花了2个小时加工
“
豆娘
”
开始了————
没有图纸,没有草图,没有概念
开始下刀
好像短了点,想想三折翼安定性好,于是——————
机身就是跟杆子,开始做尾巴
乱组,速组,————
这么软的材料,形变肯定会有,采取老老老老祖宗就知道的方法——
拉张线!!
动力是坏了的8~9g
舵机
,接收机是某微型遥控车的,开关通道
在组————
看看重量
14g(净重)只差
电池
,电池好像有小黄蜂上的,3.7v150的,4g,
预计总重20g左右
机翼展450mm
弦长80mm
预计亿载荷5.5g/dm平方
应该飘飘~~~~~
再看看
择日试飞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9 20:43 审核通过

网友A:
真是高手,太佩服你了,能变废为宝

网友B:
 好喜欢,俺就是手艺不好,做不出来象你一样的漂亮货!!

网友C:
佩服楼主的DIY能力啊!确实不一般

网友D:
确实不一般~~~!!!!

网友E:
wow, 飞机主体很像我小时候参加比赛做的2g橡筋模型! 勾起美好回忆啊
不过应该给翼肋加上翼型,或是加热弯成上凸弧形,升力会增加很多的,对于这种小动力飞机更容易飞
顶顶顶

网友F: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G:
有创意!飞一个看看!

网友H:
是用lama的接收啊,不错啊,只有拉马的那个混控控制两个电机差动才最合适啊。
可以尝试改成双体的机机。更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