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黄改装到极限(感谢各位帮助我的热心朋友)不起滑啊 ...
把大黄改装到极限(感谢各位帮助我的热心朋友)不起滑啊!!!!郁闷

楼主(2008-04-02):
上周跑船,烧了个强磁370。不爽,这次把大脚上那二个暴力
电机
拆下来了,换在大黄上,这也是有刷级别大黄的最高境界了!持续改装中!上图!!
大脚上的双550。扭力不小,有目共睹的事情 新到了550水冷管!
这是大脚的新动力,全新johnson550电机,最高电压支持到14节,可惜电调是个瓶颈,,,以后装上再测试吧,希望給我个惊喜吧。
三个大家伙在一起亮个像。上的了水冷的是用在船上的
双电机的550散热片岂能浪费?也装在了水冷管前面,肯定有效果的!
看看和原装电机的对比,嘿嘿嘿!!
近照一张,,,很大很暴力。双推啊!!
切去原装电机固定柱。切下的柱子不要扔,,
电磨扩大万向节铜孔为5MM
这是??嘿嘿 ,AB胶水+卫生纸,别小看他的强度 ,
调节完毕,用来固定轴托架,明显强度好于纯AB胶固定,并且,很有缓冲,可以调试好轴的位置再进行定位固定,很方便很坚固!减震效果明显!
延伸桨位入水3CM左右。应该与550的扭力适应,原装380桨位很浅,经过观察,正反双桨船转动时候,尾部有一个明显下拉的作用力,这个桨位调节的也不一定准确,等下水后再定夺。总之不要贪图漂亮深的很长!
模拟电机安装最佳位置,粗略记号下!
将前面锯下的电机安装架。裁减成合适的长度!
先固定在电机座上,因为此船底是V型。固定 一个安装柱足够!
把刚才调试好的冰淇淋堆到电机座上,很漂亮。有点食欲了
直接按在船底,轻微对位。找寻最佳角度!
三分钟后,就可以把手放开了,已经定型
同样方法安装第二组马达
接上水冷管。请注意靠近马达的管子是纯白色耐高温硅胶管!
与进水管的结合方式如同,安装的时候先注少量润滑油,就可以轻松插入(前戏很重要 )
这样作的好处是,进水口直径较大,可以有效进水,靠近马达用软硅胶管,很有韧性,不会轻易造成死节,影响进水,并且相对耐热,老化现象不严重,即使换管也很方便。还有就是一个微妙的关系就是大口径进水,小口径管冷却,可以使金属水冷却管,留水时间稍微长些,水贮存比较满,提高散热效率(我是这样认为的)
最后将修改轴系后的接口,再用环氧树脂轻微密封下,
整装待发!!期待明天下水!
结束语:大黄经过这次改装,应该是有刷级别的极限改装了,全部换大内径硅胶线,香蕉头,双50A水冷电调。桨位延展入水3CM(原装桨位只是适合380级别入水。如不改深桨位不能把550大扭力的优势体现出来)
换36MM正反半浸专业桨(正在寻觅中),关于二个电调不同步的问题其实无所谓的。只是起滑开始二个电机不能同时启动,当半油门的时候,已经同时运转了,可以正常工作。
有的朋友会问我,为什么不改单电机,我是这样认为的,双电机用在水面上,可以提高一倍的推力,因为水是流质的,与土地不一样,大脚改双电机,只是扭力增加,但是速度提升不多,水就不一样了,可以由外力变形,也就是说,船用双推可以有效提高速度,前提是轴系一定要调试好,关于反扭的问题,我打算尝试将双电机同时朝中心转,产生涡流效应,也许可以抵消一部分反扭力。
船用双电机好处是:
1.速度较单电机有提高
2.航线状态姿态比较稳,急速拐弯翻船机率小
3.最重要的是,,嘿嘿,当一个电机挂了。由于是双电调控制的,可以用另外的一个电机返航,,这是很重要的,上周如果是单电机烧的。。我的大黄现在估计已经漂到渤海湾了
最后感谢各位帮助我的朋友。尤其是水上爬兄!!!!!!再次感谢
谢谢观赏!

网友A:
期待lz的视频

网友B:
水冷的 水是怎么上来的 怎么加到水冷管道里的 动力是什么

网友C:
两种马达的体积差别好大。
期待视频!

网友D:
期待视频!估计可以飞

网友E:
好强~~期待早日下水看看吖~~~
顶起来`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双机双桨,螺旋桨使用一对的,电机旋转方向必须是相反的!
如果用同样的螺旋桨同样方向的转速.......偏转力矩更严重!
看看我做的双螺旋桨的船,我有经验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1445&highlight=%2Bgl2809

楼主:
已经下水。速度不是很满意。加上浪头也大。发现一个问题,原桨位还要下调入水,,推力可以更大,,,难道真的要半浸桨当全浸用??
水冷很满意,,几乎全是冰冷的。连续10分钟 2S

网友H:
还是换浆吧,玩具浆不行的

网友I:
楼主用电磨扩万向节孔不合适,因为很难扩正,万向节随电机高速转动,稍微不正就有很大影响的。

楼主:
是的,换正反专业桨难寻觅啊!谁知道哪里又卖。请PM我!还有我就是想搞个三推了!!!!!!

楼主:
不起滑!!!郁闷的问题

网友E:
不起滑~~~真的有郁闷吖`

网友J:
鋁散熱管那裏買的阿?

网友K:
不起滑感觉比较正常。
1、两个大铁个嘎达550,超级重。
2、看楼主的图好像电池只有4节好像锂锰,怀疑输出严重不够。
3、550用的380的玩具桨。。。。。。。这个玩笑比较大
4、船里太脏,强烈建议好好清理。
5、有刷转速扭矩比较低,考虑大直径小螺距桨吧?

网友L:
换桨
玩具桨肯定不行了啦
换了大桨后可能还要换轴哦

网友M:
好像轴系的角度有点不对,最好下拉2~3度,试试,对起滑会有帮助的

网友N:
不起滑证明不够快! 不够快证明不够动力! 电机够力但电池不够力! 建议用4S/4000MAN 去推!还有换大一点的桨!
重心要调好!

网友O:
是电流不够

是电流不够
550和玩具桨我装了8只大锂锰.
效果是这样的
http://dv.ouou.com/play/v_e3a877f192543.html

4只大锂锰.配540和玩具桨
效果是这样的
http://dv.ouou.com/play/v_e3a877f15cae9.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J: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鋁散熱管那裏買的阿?

淘宝上找海博星,平到你笑!哈哈!好轻

网友P:
这对桨不适合高速那是对的,但是这对螺旋桨中低速的推力很大,比我们通常用的440都大,为什么?因为叶剖面曲度大,扭距小迎角小,所以怀疑这对桨不行那就会走弯路。(推力其实更应该考虑高速时的推力,那涉及更多的问题了。)

重量对起滑会有一点关系,但不少朋友用20节氢电比400克四节锰电增加一公斤 照样一两米起滑,说明重量不是关键问题。

原来的380单机只有4.5~5安电流,7.2伏,不就是70瓦功率嘛,而550效率更高,电压电流都提高了,不起滑会是谁偷了你的电呢?

至于桨位更深推力更大是对的,但耗电更大,还会空泡,哪个位置效率高值得楼主深入研究,真的,可以想一想原来380电机的桨位为什么那么高(我知道有些位置更高,几乎不可想象)。都说半浸桨桨位宁浅莫深,考虑一下。

在起滑的过程中一定要留意船姿和空泡,如果船首上仰或打空泡,再准确的轴位也无济于事。由于双驱有个下拉的力,所以重心可以前移一点

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楼主解决的:
1、“只是起滑开始二个电机不能同时启动,当半油门的时候,已经同时运转了,可以正常工作。”是否依然存在起滑前一电机没有发挥作用?留意电机有没有调整进角,也许其中一个刚好是调进角减速的。
2、供电电压
3、电机绕组数,空载电流?知道这些数据大致可以知道搭配是否合理,万一是转速不够又不能换大直径桨可以通过提高电压提高转速
4、 既然有舵机,能否只使用一个电调(是否真的50安?几个功率管?)
5、浪大会使船首上仰,影响起滑,如果轴位深了影响更大,可以看出测试方面有问题
6、加速过程是否逐步加速,需不需要转弯才能起滑?
7、那个是36毫米的玩具桨还是30毫米的玩具桨,如果是30毫米,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电流不够
550和玩具桨我装了8只大锂锰.
效果是这样的
http://dv.ouou.com/play/v_e3a877f192543.html

4只大锂锰.配540和玩具桨
效果是这样的
http://dv.ouou.com/play/v_e3a877f15cae9.html

请问!视频中四个锂电的,是并联还是串联啊?我的电调只能最高支持3S的有刷电调,。不知道你的电调哪里买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对桨不适合高速那是对的,但是这对螺旋桨中低速的推力很大,比我们通常用的440都大,为什么?因为叶剖面曲度大,扭距小迎角小,所以怀疑这对桨不行那就会走弯路。(推力其实更应该考虑高速时的推力,那涉及更 ...

爬兄!谢谢指教了!辛苦打了这样多的字

我回答你的问题:
1.这二个550电机是HL大脚车原装的,参数完全一样,起步时一快 一慢是双电调的问题,我尝试了。其他二个电调,换二个电机也是这样的,是电调的问题、
2.供电电压是7.4 和11.1  但是11.1的时候速度好像快些,但是经常有电调保护(我的双电调是埃特50A)。今晚就把启动线去掉这个功能再看看!
3.电机的参数不详。但是这对电机跑大脚,速度表现和扭力表现还不错,关于大直径正反桨,我确实不知道哪里有售,你要是知道请短信PM我!!
4.舵机我是BEC单独供电的,这二个50A电调各自负责一个电机,现在的状态是,2S1P加拿大,跑10分钟,电机冰凉,,电调有少许温度,。看来加大螺旋桨的办法可行!
5.轴位置不打算再深了,其实现在已经很深 了,我用手测试了,,越深,推力越大。手几乎抓不住,但是如果这样,船的航线姿态肯定夸张的很,,船头上扬的厉害,我还是要从推力线考虑
6.加速过程也就短短的5秒。。直线加速!
7.玩具桨是36的,不是30的。现在的船速度和原装380玩具新船速度差不多,所以 我很是郁闷

网友:
加电池是比较简单的做发,两组7.4v锰锂在这艘中等体积的船模上确实不能提供多大功率. 电机没法发挥出作用.  正反浆可以找二手交易里的石明德配

网友:
賛同899的意见,我认为不起滑主要是转速不够,重量并不重要。必须增加电池提高转速。另外还要前后移动电池来调整重心、重心、重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视频中四个锂电的,是并联还是串联啊?我的电调只能最高支持3S的有刷电调,。不知道你的电调哪里买的?谢谢

四个锂电是串联, 八个锂电是四串两并,一条120 A电调淘宝买的。

网友:
真的有郁闷吖`

网友:
楼上郁闷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