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点焊机

楼主(2008-04-02):
最近要用点焊机,以前看到一个自制点焊机的帖子现在找不到了,觉得自制很简单的,我有一个450W的变压器应该可以用的。哪位大侠能告诉我点焊机的制作原理和制作要领。万分感谢!

网友A:
我做了一个,不过只能焊很小的东西,钢锯条都焊不上去,没找到铜线,买的铝线做的次极,没找到合适的电极,用的是铜螺杆,变压器用的是UPS上的,忘记是500还是1000W的了。输出电压控制在4V左右。

网友B:
不知道要点什么
450W感觉太小了

网友C:
http://diyjet.51.net/diytool.htm
這裡有自制点焊机

网友D:
450瓦也可以,注意接头要焊接,点焊1MM铁板没问题,我用一号电池芯做电极,前端磨尖一些。

网友E:
我也正想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