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式机翼的飞机重心计算

楼主(2008-04-02):
串式机翼的飞机重心计算

应当发到这里的,发到电动区域了,^_^,重新来。

如下图,这种布局的飞机重心怎么计算?有没有高手会???

不是前翼和后翼的重心的中点位置,因为这个点我们试过,不对。

网友A:
这个飞机怎么感觉是前掠和后掠的组合啊  前后翼的升力感觉应该差不多 如果在前后 两个机翼的中间的话 重心是不是有点靠前啊 感觉应该再向后点 在G 的位置上能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怎么感觉是前掠和后掠的组合啊  前后翼的升力感觉应该差不多 如果在前后 两个机翼的中间的话 重心是不是有点靠前啊 感觉应该再向后点 在G 的位置上能好点吧?

肯定不对了,应该是靠前的,并且是在D点还要靠前,只是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不懂!不过尾推机的重心不是靠前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对了,应该是靠前的,并且是在D点还要靠前,只是不知道怎么计算。

啥原理呢?

感觉这个飞机 的升力的合力点 应该比较靠后吧 如果重心太靠前 会不会头重啊? 尤其是尾巴那里升力那么大     似乎是要用 付翼来调整飞机角度 这样会不会 降低飞行速度啊

感觉重心 在升力的合力点之前 那么一点点就够了 吧    感觉这样可以 减小速度上的损失

网友:
还有啊 前后掠的的翼型 对于升力指数好象不高啊

尤其飞机的前翼的 后掠角度比后 翼前掠的更严重 所以感觉 前翼的升力相对还要小些吧   感觉升力的合力点 应该在 G  的后边一点 !!

赶紧用砖头拍我

楼主:
不能用常规布局的方法计算这个飞机的重心,我现在没找到计算方法。但是重心点可以肯定的是在D点还要靠前,实验得出的。感觉按照整体机翼计算比较接近。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