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熟悉B6电路结构的,怎么调整提高精度?

楼主(2008-04-02):
有个B6充电器, 锂电平衡误差比较大,仔细观察发现电压采样偏差较多,有时多达0.1V偏差

谁熟悉B6电路的,能不能说个精调的方法? (6个采样电阻用电桥量了一下,偏差不多)

网友A:
不是每个技术高手都有b6的。

但是如果你把电路板的照片贴出来,我相信会有人分析电路结构,并告诉你如何改造

楼主:
就是问谁有过并调过的,光看图估计看不出名堂

网友:
把图放上来 分析一下!~

网友:
关键要分析一下,有没有暴利,精度高不高倒不重要。
引用 网友A:
不是每个技术高手都有b6的。

但是如果你把电路板的照片贴出来,我相信会有人分析电路结构,并告诉你如何改造

楼主:
顶,看来只有自己有空时研究一下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样调整啊

网友B:
Starmoon: 你就是锅盖吗?

我帮你把B6的图放上来,免得你唧唧歪歪的要图:但是你要给我怎么把图贴上来。

这个BBS似乎不支持图片上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armoon: 你就是锅盖吗?

我帮你把B6的图放上来,免得你唧唧歪歪的要图:但是你要给我怎么把图贴上来。

这个BBS似乎不支持图片上载!

支持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支持的啊

是不是需要分数才能上图?

我看不到上图的工具,只支持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需要分数才能上图?

我看不到上图的工具,只支持链接。

看ie 内容窗口的右上角 有红色的 [上传图片] 连接奥 也就是top广告上面的红色连接  要么就搜上传图片教程贴吧

网友:
上jpg格式的图片

网友:
jpeg的显示不了

下个豪杰大眼睛2.5可以方便地转换图片格式,压缩图片字节

网友(2008-11-08):
starmoon是无锡的吗?记得爱改装的朋友也叫这名字

网友:
貌似各种B6内部都相差不大,元件都一样,布局变一变,

我也在伤脑筋提升精度的问题,要先从减少接触电阻,降低压降开始。

网友:
内部图片拍好传上来,我可以教你,把一些电阻换成0.1%

网友:
这种东西一看就是暴利,我当初玩模型的时候被js懵了,imax b6 花了580买的

网友:
暴利?WINXP要上千,只一片光盘,算不算暴利?但它的研制费用是多少,你知道吗?如果它真只值几块钱,不算暴利了吧,那谁都能开发了,也根本不会有什么黑屏、死机的讨论了。什么时候大家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知识产权而不是“暴利”,好些新产品就是我们先研发出来了。

网友:
我劝你不要动手乱调,

你乱调,你可能后悔莫及呀,不是你想调就可以调了,要经过一定的仪器测试才能修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