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6EXHP不能用在固定翼上

楼主(2008-04-02):
有人说6EXHP不能用在固定翼上。我不懂请高手帮我解答

网友A:
飞翼也行·怎么不行

网友B:
放心用吧~~

网友C:
除了没有襟翼混控,其他都可以。

网友D:
根据我的研究是可以实现双舵机的副翼和升降禁翼联动。
设定为180CCPM,pitch 曲线设定为 50的直线。

网友E:
买遥控就买H版的不会后悔的

网友F:
用肯定是没有问题,我就是用这个在飞翼龙呢,不过当初买的时候没注意,买了6exhp的,这个没有混控。我晕我玩直升机玩不好,现在都一直在玩固定翼,没有混控是相当d痛苦。当初早知道就买6exap就好了

楼主:
我还要问下LS的固定翼为什么要混控

网友G:
要看自己玩什么飞机,人家分直版和固定翼版,肯定有他的道理的。

网友H:
可以,我以前发过一个设置的贴子.

网友I:
hp 有混控功能

网友J:
谁说这样的话,真是的,不分的,,怎么用都没有问题,只有设置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