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找鸡啊 求老手帮忙

楼主(2008-04-02):
新手想晋级 450    现看中 GL 450C    GM700 陀螺   天6控  这样的配置怎么样   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
不到2000吧

网友:
这个是按LZ要求找滴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ef9e0d1e9563071b28d1ad5a3a2c2e10.jhtml

发现目前想上450滴都这个要求,这个连接我贴了不下四次~~~LZ打算以后久飞滴话就买亚拓吧~~固朗滴不结实~~
先上个图

楼主:
都是 S的啊  我想要个C的

网友:
哦,那我又帮你找了套:

GL450C+FT06 规格配置: ¥1980元
机身长:660mm           机身高:228mm
主旋翼直径:700mm       尾旋翼直径:150mm
主齿轮传动比:12T/13T   传动主齿轮:150T
尾旋翼传动齿:25T       尾驱动主齿:106T
电调: 40A
无刷马达:GL-ws2014 3500KV
9g舵机:4 pcs,
锂电池:11.1V 15C 2200MA
GM700陀螺仪
天地飞6通道遥控器,PPM接收机.
外场铝箱包装.

详情参见:
http://www.hkgulang.com/list.asp?id=726

楼主:
GL 450 S   GL450C GL450 SE 后面的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价格不同?

楼主:
还有 相比下 哪个的性价比高啊  各有什么优点 哪个好维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