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这是什么小电直

楼主(2008-04-02):
提示:

网友A:
应该是个改装机机吧。。有人把esky 004旋翼头也改成这样了 机身和四合一有点像cupid 可是大桨像雷鸟和004 说不清。有没高手识别一下。。。四合一上的两个旋钮一个是调感度一个是调陀罗仪中立点的

网友B:
球头拉杆狠有特色

网友C:
有可能是早期的飞达,记得曾有贴子说过当初飞达的直机是用碳纤做主轴的。

网友D:
只能前后走啊.没有左右倾啊

网友E:
先豪早期的产品 现在停产   2002年的时候2980一台啊

网友F:
是先豪的,有收藏价值哟。一个是调陀螺仪灵敏度的,另一个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