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00接收机这样插线对吗?

楼主(2008-04-02):
我用的是6EXHP+146iP,1通接斜盘左边的舵机;2通接斜盘后面的舵机;3通接电调BEC;4/5通接陀螺仪;6通接斜盘右边的舵机,这样接对吗?求教大家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通电试下就知道啦,马达不要接电

楼主:
我早就通电了。但拨油门,舵机动,桨叶不动啊!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油门反向没设好?

楼主:
我的情况是油门最低——开发射——开接受——拨油门没反应
油门最高——开发射——开接受——开机后桨叶转动,但不能控制啊

网友:
重新设置电调就OK了。通道没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情况是油门最低——开发射——开接受——拨油门没反应
油门最高——开发射——开接受——开机后桨叶转动,但不能控制啊

亚托的电调一般都要设置油门通道反向,从你的情况是油门通道没有设置反向导致的

网友:
 许仙还真买了500了,我以为你说着玩的
1接副翼舵鸡,副翼舵鸡通常指的是右侧的那一个,直升机固定翼都是。
2升降
3油门
4方向
5陀螺
6螺距
1234567891011121314都可以接接收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托的电调一般都要设置油门通道反向,从你的情况是油门通道没有设置反向导致的

谢谢啊,按照你的方法,果然一试OK!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