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布丁请进,帮忙配电子设备

楼主(2008-04-02):
【规格参数:】
(1)主翼面积: 17.4dm2 ;    (2)主翼长: 870mm       (3)机身长: 528mm ;    (4)桨: 9070       (5)马达: 370s ;    (6)电池: 9.6V NI-MH 650mAh   如图,想改无刷,用9070的原桨,请推荐配置   (7)伺服器:8g ;    (8)调速器:20A      (9)接收机:4CH/6CH ;    (10)发射机:4CH      (11)重量: 350g(不含电池)

网友:
报歉, 小布丁对这一块儿不熟悉.

正如2楼所说的, 用低KV值的(如: KV1000) 2208 估计比较合适.

==================================================

叶子是小布丁的马甲.

网友:
俺不是小布丁,呵呵!也来说下凑热闹!
打算上几伏的电池?多大的浆?9070浆,KV10002208,电池应该就是11.1V的了!容量1000-1300MAH的应该很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挖哈哈哈,偶蒙的2208竟然可以,挖哈哈哈哈~~~~~~~~~~~

网友:
(4)桨: 9070       (5)马达: 370s ;    (6)电池: 9.6V NI-MH 650mAh

是根据这个估算电机的.
完全没有考查飞机的长像.  因为这飞机违反了几项布丁原则.

楼主:
谢谢大家,特别是叶子!!!!今天下午我忍不住买了新西达A2212和9050的桨,这样搭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