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不了桨距的概念,求助

楼主(2008-04-02):
桨距的定义说:旋翼每旋转360度向上或向前行走的距离。 可变桨距指的是桨距可以和油门一起变化。 我的问题是,雷鸟是固定桨距,但是它的迎角也是副翼拉动主浆进行变化的,那不就是可变桨距了吗?桨距和桨叶的性质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不懂具体含义,知道一点,就是不会解释!

网友:
副翼拉动主浆进行变化是不受控制的,桨距一般是指主桨,可以调整和油门联动

网友A:
直升机旋翼的桨矩有两种控制量,一种是总矩,就是模型上说的螺距,用于总的控制升级大小,控制的现象是斜盘整体上下运动,使旋翼在旋转一周的每一个位置都增加或减少固定的桨矩,另外一种是周期变矩,就是模型上的副翼和升降舵,用于控制直升机前后左右倾斜,控制的现象是斜盘像一个角度倾斜,使旋翼转动到某一个点上的桨矩产生变化,从而产生使机身倾斜的力。
定矩桨结构,是制总矩不可改变,但是周期变矩还是有的。

网友:
看了4楼的,好像明白点了.我也是刚玩.

楼主:
继续提问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旋翼的桨矩有两种控制量,一种是总矩,就是模型上说的螺距,用于总的控制升级大小,控制的现象是斜盘整体上下运动,使旋翼在旋转一周的每一个位置都增加或减少固定的桨矩,另外一种是周期变矩,就是模型上 ...

对于总螺距还是不理解;如果斜盘整体平行上升或者下降,等于是主轴伸长或者缩短,角度没有变化,螺距怎么变呢?可能问题比较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