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准确的332G充电指示电路

楼主(2008-04-02):
332G的充电后期的电流是慢慢减小的,最后结束为零,分流电阻上面的压降也为零,检测332G第5脚的电压(即分流电阻上面的压降),就可以知道充电是否完成,用一个过零比较器就能方便准确的指示出来.

楼主:
R1的作用就在于此

网友:
这个电路看上去可以简化

pnp的管子去掉没问题

网友:
没错!pnp可以不要

网友:
还有·一般充电电流小于40ma可以认为电池充满了!!!!要等也是苦等了

电路越看越有问题·····你实验过了吗?

网友:
以往的指示电路的好处之一就是简单,几个电阻、三极管搞定。
你一上来就一个运放在那,就决定了不是那么的简单。
332的好处就在于其简单,所以切不可把简单的电路做复杂。

网友:
原来的指示电路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请问整个充电过程要多久?(红灯反应为止)

楼主:
1A,大概3小时红灯灭(30m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的很好啊,就是有点复杂,我看了那板子头就晕......

楼主:
已经是成熟的电路,用了一个多月了

网友:
那个电源看这眼熟。是12Vdcdc隔离?

楼主:
是的,参考yhybear 的电路

网友:
hehe,正是yhybear的dcdc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332G的充电后期的电流是慢慢减小的,最后结束为零,分流电阻上面的压降也为零,检测332G第5脚的电压(即分流电阻上面的压降),就可以知道充电是否完成,用一个过零比较器就能方便准确的指示出来.

http://photo.5im ...

我的换了9540管子是否一样可以用这个显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换了9540管子是否一样可以用这个显示电路?

用9540当然也可以用。

网友:
不错,用两片贴片的393做4路检测,PNP管直接去掉就行,简洁实用,很好很强大。

网友:
用两片做4路检测,恐怕不行吧。电源公用?

楼主:
这是用普通运放做的

网友:
顶一下,最近要打板子,着手仿一个。

网友:
LZ量产不?

网友(2008-05-12):
引用 楼主:
332G的充电后期的电流是慢慢减小的,最后结束为零,分流电阻上面的压降也为零,检测332G第5脚的电压(即分流电阻上面的压降),就可以知道充电是否完成,用一个过零比较器就能方便准确的指示出来.

http://photo.5im ...

上次按照楼主的这个电路布了板子,做了几块PCB,今天调试才发现,非常有问题。

问题一:比较器正负输入端接反,现在这种接法,正端电压比负端低,根本不会翻转。

问题二:比较器输出端是集电极开路的,必须接上拉电阻,不然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输出端口就处于悬空状态,根本不能拉到高电平。

问题三:电位器调节翻转电压点无法实现,因为参考电压接地,输入信号必须为0或者为负才能翻转,而输入电压无论怎么分压都无法获得0V或者负电压,必须等到充电电流为0才能翻转。

请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