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问下哪能卖到450副翼上用的那两个金属锤?

楼主(2008-04-02):
借问下哪能卖到450副翼上用的那两个金属锤?说是有助于稳定性,新手拿来正好,等熟悉了就可以去掉了,没找到哪有卖的,有知道的各位弟兄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A:
模友们的手里多吧!我的都拆下来不用了,也没太大的作用装不装反正我感觉不大。

网友B:
不装也行

网友C:
你需要的话,送你一对。。。

楼主:
谢谢火星先生,我就是钟摆的幅度多些,听朋友说是加了那玩意相对来说会稳定多,等熟悉手感了再把它去掉,所以才如此一找,早知道你有,上周买浆的时候,托冰大找你要一对就好了,现在得等我把你的浆破坏完了再找你了。呵呵

网友D:
你还需要的话,我也送你一对。。。

网友E:
LZ别装了...那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F:
应该说还是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吧,不然亚拓公司也不会花成本在这上的.

网友G:
飞越就有~~
=我找链接~

网友G:
找不到了~
就是一个亚拓的升级包
39元
里面有两个重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