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问题了大家帮忙回答

楼主(2008-04-02):
为了延长锂电池的使用寿命.大家在飞飞机时.时刻用测量器测每片电池的电压.当电压达到3.8V左右时就换电池.我这里要问的是这3.8V电压在什么时候测量为标准.因为下面这两种情况测量得到的数据大概有0.06V左右的差距.大家请选择一下
1.飞机降落后马上测量
2.飞机降落后等5分钟再测量

网友:
为了安全起见,只要到了3。8V就该充电了,那就行了

网友:
建议选
1.飞机降落后马上测量
安全

(不过我每次都飞到3.7, 最低一次3.2... 晕啊)

网友:
建议把电调的保护电压值设到最高,飞行中电调保护了就立刻下来~~

如果做不到以上这点,没关系……每飞5分钟就降下来测量电压,如此确定最大飞行时间,以后每次飞行前都记时就可以了~~

网友:
每次飞行完毕,我都会先让电池放凉一下。实在太烫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马上测量来的准。等电池温度降下来了电压会升高一点。。

网友:
装电量显示器

网友:
电显本身也有误差,难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定值,一般都是飞了马上测试,3.7就不飞了!

楼主:
看来大家基本都是飞机降落后马上测量.谢谢回答

网友:
大家好像太小心了的,3.7~3.8时电池还有40%左右的电量,一般到3.2以上应该没问题,我一般是到3.5,当然是为了安全起见,虽说浅冲浅放有利于电池寿命,但薄1000mah的电池当600mah的用也太不划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