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油车启动后,油门全开后车轮还是不转,富油还是贫铀??

楼主(2008-04-02):
同上,谢谢!!!!!!!另外拔掉火头后加油会熄火。

网友:
富也,富也!

网友A:
油门全开发动机转速是不是能上去,就是声音是不是很大了,如果油门全开了,发动机转速上不去那是太富油了。如果转速上去了车轮不转就要检查下离合器了,然后是变速传动系统。

网友B:
副针太富了。顺针锁到底,再推2.5~3圈,看状况一点一点锁。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扫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