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底板的问题

楼主(2008-04-02):
底板上固定脚架的四个螺丝孔太大了,螺丝拧不紧了,扔了吧有点可惜,请问老鸟们可不可以把孔打通,然后上面戴上螺母拧紧,这样行吗?请老鸟们给个建议啊,谢谢了: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板上固定脚架的四个螺丝孔太大了,螺丝拧不紧了,扔了吧有点可惜,请问老鸟们可不可以把孔打通,然后上面戴上螺母拧紧,这样行吗?请老鸟们给个建议啊,谢谢了:loveliness:

完全可以,我就是这样做的,不用打通 ,螺丝就能拧透

网友:
不怕麻烦的话换一下,怕麻烦就打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方法很简便的,修复后还不影响底板的外观。
用“哥俩好”双组分的胶,调好后把原来的螺丝孔填满,等过几个小时后用1.5mm的钻头钻孔(用手钻工具夹住钻头很容易就钻出来了),然后就可以像新底板一样 ...

我先前就是用的这个办法,可是效果好像不怎么明显啊,我是用哥俩好填满凝固后直接把快速螺丝拧进去的。但是效果一般,昨天风大,落地稍微重了点,脚架也没事,就是螺丝出来了,呵呵,难道就是因为我没钻孔的原因?保险起见,我还是决定打通戴螺母了,不过还是得感谢老王师傅,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底板上固定脚架的四个螺丝孔太大了,螺丝拧不紧了,扔了吧有点可惜,请问老鸟们可不可以把孔打通,然后上面戴上螺母拧紧,这样行吗?请老鸟们给个建议啊,谢谢了:loveliness:

有一个方法很简便的,修复后还不影响底板的外观。
用“哥俩好”双组分的胶,调好后把原来的螺丝孔填满,等过几个小时后用1.5mm的钻头钻孔(用手钻工具夹住钻头很容易就钻出来了),然后就可以像新底板一样的拧进脚架螺丝了。

网友:
完全可以 已经有人改过

网友:
可以的....多动手改吧..乐趣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