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450接线

楼主(2008-04-02):
正序浏览
请各位老师指点!
新到手450se 请问
电机
,电调,接收机,
电池
,
舵机
怎么连线?
听说需要T插,香蕉头什么的,请问在哪里用,需要几个?
还需要设备那么其他小件吗?
谢谢了

网友A:
三楼正确,电机三根线热缩管先套入用香蕉公头焊接后热缩到根部;电调三根线用母头同电机方法与电机对插;电调两根线用T插公头(或香蕉插公头)与电池对插;电池要用T插母头(或香蕉插母头);电调油门信号线接接收机THRO口,其他舵机,陀螺分别按说明书接接收机。

网友B:
电调上有三组线,一个两根粗的,接电池的,需要T型头或者香焦头;
一个三根的,接电机;
一个细的,有插头的,接接收机上;
陀机接陀螺仪,陀螺仪接接收机上;
--------------------------------------------------------------
以上是我的GL450C接法,因为我也是新手,知道的也不多.

网友:
买了你就知道了
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