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点火器一拔掉就熄火*_*

楼主(2008-04-02):
 我的无限大脚最近不知什么回事,不论高速还是怠速,一拔掉点火器就熄火就熄火,如果不拔的话怎么开油门都没事,车子一向吃10%的油,18级的
发动机
,个把月前换了个O.S. 8#的火头,跑了几回后就出现该现象了,非常郁闷,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可能是富油~

网友B:
80%火头问题,我也遇到过.换了就好了.另外带着点火电跑可要当心把点火电的塑料头烤坏哟(我上过当了) .

楼主:
试过贫油,情况也差不多,贫油时插着点火器加油门就熄火,我也怀疑是火头问题,但同样的油针位置,同样的油,O.S. 8#也成功跑过一段时间啊?!

网友C:
拆下火头看看,表面发灰没有光泽表示火头已经老化,催化燃烧的作用已经很弱,如果表面发黑表示积炭,同样影响催化作用,这两种情况都会让发动机离不开点火器。换个火头吧。如果火头寿命总是很短,首先检查下油针是否合适,然后考虑燃料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肯定火头问题,换吧

楼主:
请楼上的推荐个火头吧,原车的没得配啊

网友C:
你可以对比一下原配的火头和OS 8号火头,如果原配的发热丝比OS 8号的要稍细,绕的稍密一些,那么原配的就相当于OS A3火头,如果相反就是OS A5,不过我想你的18级发动机应该是A3火头。你可以OS A3和8号各买一个,换着用用,看看用哪个发动机状态好以后就用哪个,前提是不要换燃料的牌子和硝基含量。

网友E: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换个火头试试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今天再去买个A3的试试

网友F:
你的油太多啦!(富油)

网友G:
应该是富油了~~

楼主:
油调贫了以后加速到一半就熄火了

网友H:
换火头就行

网友I:
嗯,应该是火头积炭,可以用油泡一泡,有机会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