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气动收放的设想

楼主(2008-04-02):
仔细观察了一次性注射器的活塞结构后,除了控制进出气的针筒活塞要用橡皮自制,其余的针筒不用修改。控制用普通的舵机就可以。

图一:初始状态,活塞封闭进气口和出气口

2:在舵机的带动下,活塞旋转(且定为正方向),活塞上的缺口对准进气口,出气口仍然封闭,此时高压气体进入针筒,推动执行动作针筒收起起落架,同时连接起落架的弹簧被压缩。

3:松开舵机摇杆,舵机回到初始状态,进出气口均封闭。
4:舵机反向旋转,活塞上缺口对准出气口,进气口仍封闭,高压气体排除,连接起落架的弹簧复位,推动起落架放下(这里还可以设计一个起落架锁定装置,防止弹簧力量不够,起落架复位后不能固定,以后再设计)

橡皮活塞周围加点润滑油,减少摩擦和密封的作用。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
高压气体我想找个塑料瓶,密封后加一个类似自行车上的气门,用打气筒打气。压力不用太高,能用就行,打一次能用2个收放就可以了,呵呵。不过这样还得加一个放气的口子,哪里有好点的小阀门卖?就是既能打气进去,也能放出来的那种。自行车的不行,好像放气是从旁边出来的。

网友:
密封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
关键是药店买不到一次性注射器

楼主:
注射器好买,熟人开私诊的。还是如丰田绿 所说,自制的橡皮活塞密封是个问题,主要是没车床。还有,大伙能帮忙给找找使用的阀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