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新手求助!!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2008-04-02):
我是新手,刚买了一架油直,有许多不懂的,希望老手多指导一下!谢谢
请问,启动直升机是先接点火器,还是先打启动器?
直升机动机是全新的,还没加油!
谢谢各位帮忙的兄弟了!!

网友A:
当地找个人指导你!太危险了。。

网友:
无所谓先弄哪个。不过千万不要在不加油的情况下用启动机空转发动机

网友B:
LZ是刚出炉的新手吧,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你最好不要玩油直,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可能,就有可能出人命,请三思!!!!!!!!!!!!!

网友C:
最好有老手现场指点,程序要注意:开发射机(遥控器),开接收机,动杆检查各舵动作,油门打到低位,上启动器,不加火头电启动带油(可省略),再次检查油门杆位,加火头电启动着车。千万注意两个容易犯的低级错误:接收机忘了开电,油门不在低位。

网友:
!!! 加我 QQ 852026511 我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