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最后出问题了,大家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2008-04-02):
按照 家有黑皮  的步骤装G3,可到了安装第2个bin文件马上完成时,出现下面的提示,麻烦大家看看要怎么解决!

网友:
可能是系统与其有冲突,先删除后再安装也许会好的,试试吧。

网友:
不是,楼主一定是下载的G3 的网上安装版,这个版本是有语言兼容问题的。

楼主下载的这个版本不支持中文,因此不能在桌面上创建快捷方式。

按确定可以完成安装。

可以手工创建快捷方式, 但创建快捷方式前必须 先输入序列号,可以在控制面板,安装删除那里点RealFlight 的修改,可用出现输入序列号的对话框。
输入序列号后,就可以直接点安装目录下的 RealFlight.exe 运行了。

不过这个版本有很严重的BUG,就是通道映射会混乱,也就是你分配了通道后,保存不下来,每次重新启动可能会混乱。

升级后的版本就可以解决这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