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舵机问题

楼主(2008-04-03):
今天刚到的舵机两边的舵量怎么不一样大啊      就好比拉升降舵   向上拉会有很大的角度   向下推角度要小些  这是什么原因呢   试验时舵面是平的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到的舵机两边的舵量怎么不一样大啊      就好比拉升降舵   向上拉会有很大的角度   向下推角度要小些  这是什么原因呢   试验时舵面是平的  请大家指教

可能舵机有毛病,但遥控器上可以设置,舵角的,比如升降舵,上下都可以设大也可以设小,或一大一小,看你具体需要了。

网友:
同一个舵机,产生的双边拉力不一样对不?1是设计缺陷,2是质量问题,3是发射机设置问题(只对可以设置的遥控发射机而言)

没有用过高档舵机,我的舵机基本也是这样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将就着用吧   嘿嘿

网友:
哈哈,就那么点米的东西就不要追求多高的性能了,只要不乱跳就OK大家伙说对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