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通笔记本18650电池能否10C放电的个人观点,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2008-04-03):
在网上看到很多18650,但是据说很多是不可以大电流放电的,目前个人听到卖家说肯定能用的有加拿大LI-MN的18650,和三洋的一种红色18650,其他的三洋电虽然外观一样但是不能用在大电流放电的地方,不知道大家可知道其他的相关信息!
和一个研究笔记本电池的朋友交流后知道了笔记本的电池的设计规格是10C放电2C充电,好的牌子都能做到,比如三洋SONY等等,但是这种极限电流的放电对电池是很大的损害,也就是能放,但是短命,但是绝对不会爆炸的,他用专业的测试平台测试过很多电池,都是不停的充电然后放电,几乎没有发生过事故,但是不同品牌的电池可循环次数有很大差别,有的100个循环没事,有的20个循环挂掉,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18650是电池的外形,除了那两种,其他的18650是锂离子电池,放电电流一般2-3C,所以不能用在模型上。103450放在控里当然合适,目前见到最大容量有1800MAH。其实有一种900MAH锂聚合物电池,两并三串放在控上也非常合适。

网友:
加拿大锂锰18650也有1500毫安的!15C放电!

网友:
加拿大锂锰18650,1500毫安的才8C放电,不能超过10a

网友:
只能用在塑胶450上,金属450不行

网友:
加拿大锂锰18650飞丘比特,可以连续悬停20分钟以上。

楼主:
经过几天学习,对电池有的新的认识,笔记本里面的锂电池只要内阻合适是完全可以用在飞机上的,笔记本锂电的设计是10C放电2C充电,如果各位手头的电池不能这样就说明要么电池出厂就不合格,要么就是电池的寿命已经到了,内阻增大后有电业放不出来了。

楼主:
我收了几组普通18650,等回来实验验证一下,电池是从测试平台上下来的,都能持续放电10C

网友:
我买的新的笔计本上的电芯,在家里组成2S2P试好小子都不行.推大油门一分钟电调就保护了.用18650锂锰可飞15分钟左右.

网友:
18650的里电不是说不能放出大电流,

虽然放过十几20A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样的话,几个回合这颗电池就玩完了~~~

容量下降速度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