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各位,关于电机座的问题

楼主(2008-04-03):
我在做epp飘飘机,遇到个问题

店家配给我的翱翔小电机,没有配螺丝,和木板之间的固定成问题,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胶水粘在安装板上呢?如果可以,用AB胶还是泡沫胶好呢?

网友A:
找个自攻螺丝,把电机上在木板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自攻螺丝,把电机上在木板上即可

ms螺丝只能从电机后面上,从电机前面方向给转子挡住了,只能斜着拧螺丝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内六角先把电机座与转子分开再搞

楼主:
用AB胶直接粘真的不行吗

网友:
如果不腐蚀,AB胶当然可以粘~~

楼主:
电机和木板粘帖,没有腐蚀非问题吧,就是担心不牢固

网友:
自攻螺丝

网友:
再使用纤维胶带棒撒!呵呵!办法多了去了,热溶胶也上点,扎带再来几根,不用工具用手你也别想拿下来!AB胶有点脆不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内六角先把电机座与转子分开再搞

当然应该这样安装,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内6角螺丝刀。分离后,把电机座和机身用自攻螺丝连接拧紧,不能用AB胶,那样不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s螺丝只能从电机后面上,从电机前面方向给转子挡住了,只能斜着拧螺丝的

看来好多人都不认识1.5MM 内六角螺丝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应该这样安装,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内6角螺丝刀。分离后,把电机座和机身用自攻螺丝连接拧紧,不能用AB胶,那样不牢的。

见笑,的确没有

回头我把电机的照片传上来,请指点在何处拧内六角

网友D:
就直接用热熔胶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直接用热熔胶嘛

害人哦,电机一发热,胶就松了,上演空中分离。
没有螺丝用铁丝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害人哦,电机一发热,胶就松了,上演空中分离。
没有螺丝用铁丝也行啊,

对啊,热熔胶嘛

我再四处找找小螺丝去,慢慢做

网友:
任何方法都可以。什么扎带啦。热熔胶啦。AB胶啦。螺丝啦。都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