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HL电平跑起动不了了

楼主(2008-04-03):
我的电调老是报警,马达左右小摆动,
遥控器
电池
和车子电池都有电,而且
舵机
回不了中,往一边偏,断开舵机也还是报警,昨天玩还是好好的,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你关了控,电调失信号。晕死

网友A:
先开控,再开接受。先关接受,再控

楼主:
所有操作都正确,昨天还玩了。
在家里试机的,电调马达输出没有电压,开机时候有没有电压阿?
在家里试机的,电调马达输出没有电压,开机时候有没有电压阿?

楼主:
是电调的问题还是接收机的问题拉?

楼主:
马达坏了也会报警吗?

网友B:
你的接收没有收到发射的信号

网友C:
检查晶体是不是松了,重新插一下试试

楼主:
已经好了,发射晶体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D:
楼主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开车开控后,方向偏向一边,但无报警信号,油门正常,搞了好久都不知原因,后来直接换了个IW02的控,问题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