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螺距

楼主(2008-04-03):
直升机主浆螺距是不是就是桨叶和水平面的角度? 如果是的话,那么螺距的角度就不是桨本身的物理性质吧,就是说无论什么形状的桨和螺距都没有关系。理解正确吗?

网友A:
1就是桨叶和水平面的角度,螺距的角度就不是桨本身的物理性质.
2桨的形状和螺距都没有直接关系,可以调连杆改变螺距

网友B:
与桨翼型无关

楼主:
理解了,其实大家一般说螺距和螺距角度都是一个概念。但是我看我的雷鸟大浆和水平角度是零,也能产生升力吗?看来决定升力不只是螺距角度,和桨的形状也有关系吧?

网友C:
雷鸟的浆是有螺距的 固定螺距
这是按我自己理解画的 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D:
LS的说了!直机有固定螺距和可变螺距,一般三、四通道都是固定的,五通道以上的就是可变的!

楼主:
楼上2层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理解任何直升机螺旋桨只要可以改变螺距(角度),就可以改变升力,我的问题是,我知道雷鸟是固定螺距的,但是它的主翼螺距确实是可以通过副翼拉杆改变角度,那么雷鸟就是可变螺距了,那么雷鸟到底是可变还是固定螺距呢? 螺距(角度)为零是不是转速再快,还是没有升力

网友C:
首先 雷鸟以及同类4通小电直的螺距是不可能通过副翼拉杆来调整的
如果楼主仔细研究过4通和6通以上的旋翼头机构就能发现
4通小电直副翼拉杆仅仅是带动整个旋翼保持和副翼形成平行面
雷鸟就是固定螺距 当然 可以用手掰的方法调螺距 用来消除双桨
螺距为零 是否有升力 也要看翼型 对称翼型就是无 不对称翼型就是有
懂得机翼原理的都知道 经典平凸翼型 就是上面是弧形 下面是平面
零螺距情况下 上面气流流速快压力小 下面气流流速慢 压力大 产生向上的压差 就是升力
对称翼型则是上下相同 在螺距为零时 压差也为零 SO 升力为零
自己的理解 不对请指正

楼主:
"4通小电直副翼拉杆仅仅是带动整个旋翼保持和副翼形成平行面"
就是这句话不理解; 旋翼平面的角度变了,那主翼和水平夹角不是也改变了吗?

网友C:
这个水平面指的是机身的纵轴方向和横轴形成的平面
如果旋翼平面没有变化 怎么可能完成左倾右倾以及前后倾的动作?
楼主不妨把它想象成两个圆形的平面 上平面【旋翼平面】就是十字盘动作的响应 下平面【机身平面】是不动的

楼主:
简单说吧,雷鸟4通小电直的螺距你认为是几度?

网友C:
有螺距尺的话可以量出来 目视的话我认为有10度了~~
我一般都用木桨飞 固定的六度

楼主:
如果你说的这个水平面指的是机身的纵轴方向和横轴形成的平面, 我不知道10度怎么得来的。因为螺距和桨的形状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理解螺距就是副翼和水平面(和地面平行的平面)的夹角,这个夹角为零,而且可以随着副翼角度改变而改变。根据机翼原理,可以有升力产生的。但是由于不能和油门联动,所以叫固定螺距。也许混控改造一下,就可以变成可变螺距的直升机了。

网友C:
副翼是副翼 螺距和副翼一点关系都没有
螺距的主体的主翼
雷鸟只有2个舵机 可变螺距的JJ至少都要有3个舵机
那个多出来的舵机不是可有可无的
如果说改混控就能让4通雷鸟变成可变螺距的3D电直 那么论坛里这么多的强人
应该也有人作出来了
兄弟可以先去四通小电直区看看基础教学帖 我最初也是泡坛子 再看自己的机子
慢慢琢磨 参透的

网友C:
看下图LZ应该就能明白了

网友C:
然后再引用一下:
螺距:按浆叶角旋转一周前进的距离叫螺距,螺距=浆叶角*2*PI*R(R是浆叶的半径)。简单地说,你可以理解螺距就是直升机大浆跟机身水平方向的角度。可以想象出,在马达的扭力同样的情况下,大浆角度越大,阻力也就越大。
螺距可直观描述成这样:假如空气不是流体,而是固体,想象成螺母,螺旋桨想象成螺丝,如果螺旋桨在空气中转一圈,螺距80的桨就会向前走8英寸

楼主:
终于明白了
多谢,看了你的图,终于明白了。我下午还在想,就是没有图这么直观!又有问题了;比如螺旋桨一半的夹角是+6度;那另外一半螺旋桨就是-6度吧。那总的还是0度吧。还有固定翼的螺旋桨螺距都是固定的吧? 是不是都是0度?

网友C:
引用一段文字 看完LZ即能明白
仔细观察定距桨和变距桨的桨叶的形状和叶面就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和它们的使用场合有关。具体如下:
定距桨通常用于较少改变推进方向的场合,因此,设计时桨叶的两个曲面形状不同,桨叶的两边也不对称。此时,正反转的推力特性存在很大区别(正向效率高,反向效率不高)。正是由于桨叶的这样设计,桨叶的中心面不是一个平面(靠轴部分的角度与最大半径处的角度不同),因此其桨叶的各处螺距值不一样。对于定距桨,螺距一般指桨叶最大半径上的各个点。
对于变距桨,通常用在经常需要改变推力方向的场合,因此桨叶两个面基本一致,也就是说桨叶的中心面是一个平面。所以各半径处的螺距是一样的。
以上内容摘自互联网
我自己总结就是 定距桨都是单向推的 比如拉力桨和推力桨 为了提高使用面的效率 才削制成我们常见的形状,至于为什么,我自己也不大明白。
双向桨则是对称翼型
固定翼飞机也有用变距桨的

楼主:
回答的确实不错,问一下,楼上用的什么机器?飞的感觉如何,练习到什么程度?我现在是飞雷鸟,马上拿到固朗450+T9了

网友C:
我飞的都是烂JJ 而且还是大家坏评不断的华XX
之前飞4号对尾 飞到接收完蛋 现在飞22E 依然在练对尾
始终相信多练基本功是飞好的保证 也会减少很多炸鸡维修费
玩电直到现在有一个月加一个礼拜了吧 以前是玩固的
对尾的平衡和高度维持都差不多了 再练多一点时间再转入其他三面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学习中!

网友G(2009-03-12):
新手入模界,顶起每一贴。。。哎,看完坛子里的贴也成了基本功之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