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旋转速度不一致

楼主(2008-04-03):
今天天气很好,第一次去小区里的篮球场试飞,悬停,对头OK。就是原地旋转是发现问题,锁尾状态顺时针旋转OK,逆时针根本没法转,险些炸机幸好场地大及时救回。切非锁尾,顺时OK,逆时针速度很慢(勉强转过来)。但非锁尾时远离尾玻箱的行程没有完全到底(2mm间隙),但是锁尾时,行程是足够的完全可以向右到底。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陀螺仪GM730,亚拓450seGF,遥控器6EXHP大伙帮帮我,这个问题不解决。JJ就残废了。

网友:
我一般都运行在锁尾状态,不锁尾不用的.

网友:
会不会是舵机盘安装角度的问题,导致一个方向,无法到位

网友:
估计是遥控器设定问题,用的什么遥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锁尾模式,向右的行程可以到底,基本无间隙。就是播杆向右速度没有向左的快。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
把舵机拆下,把感度直接上75发现左右舵机左右摆动速度一至,原因初步找到了。但是我之前装上飞机,感度一高尾巴就抖的厉害。

现在舵机摇臂采用圆盘了,连杆安装在外圈。现在锁尾感度调到52%,非锁尾55%。悬停没问题。尾巴不抖也不抽。
等明天上午继续去篮球场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