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车床卡盘装夹定位杆

楼主(2008-04-03):
做很多一样长的零件时就知道它的威力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能否介绍下使用方法,有弹簧夹头的那端冲向尾顶,是靠尾顶来控制长度吗???

楼主:
中间有一根探杆,紧后面的螺母就可以全部锁紧,卡盘装夹工件时就可以定位了,更适合数控车用。

网友A:
想知道车这么小的内孔螺纹用的啥刀?
麻烦给上张车刀的图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车这么小的内孔螺纹用的啥刀?
麻烦给上张车刀的图学习一下.

功丝的

网友:
换卡盘的时候简单了,上去扭紧三只脚卡盘就正了,呵呵

楼主:
看来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网友:
不马虎的产量就是高

网友:
批量生产小东西时确实威力很大!

楼主:
大伙可以自己做呀!很简单的。

楼主:
图纸地没有画,较简单。

网友:
还是不明白做啥用的?装在尾座上还是主轴上?

网友:
大批量的时候好用,顶!
如果是几件的时候可以用前面定位.

网友:
是不是待加工棒料放到主轴通孔里,这个工具装在尾座上,调好长度,顶主棒料.这样来批量加工等长工件?

网友:
工装

在我们这里少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