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车内孔

楼主(2008-04-03):
处女,还没上过床,想换电机和皮带轮 铝棒,想车个皮带轮,没有大的钻头(最大6妈咪) ,三角皮带,外径70,内径16,怎么办?

网友:
老大,眼睛好了没这么着急,又上了?

楼主:
好了,昨天挂的急诊,痛啊

网友:
上床除了带眼镜还要先把玩车刀,先磨一小一大的二把内孔刀,小的粗扩孔再用大的精扩;还要有砂轮机......

楼主:
砂轮机我有了,不过只能安装直径30mm厚度1的金刚砂轮,下次用老电钻搞个大的

楼主:
现在只有两个白钢刀,6*6的,能不能作为内孔刀?还是去买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有两个白钢刀,6*6的,能不能作为内孔刀?还是去买成品?

6*6 的可以自已磨的.红的是买的内孔车刀,那两把高速钢的是自磨刀,用于内孔成型,和内螺纹.凭自已想像磨的.
12*3的高速钢条.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高速钢的太薄了,会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钢的太薄了,会震动

偶的手艺也只能加工铝的.

铁的小高速钢片是很难搞的.能搞也要加冷却.我也没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买个矿泉水,喝了水,换上冷却油,盖上盖,盖上开孔,一边钻一边喷

网友:
用铁皮打个油盘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