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中立点的问题不知道大家的机子什么情况。

楼主(2008-04-03):
我的450调整完中立点后发现中立点离尾波这边很近啊还有不到5厘米的距离,开始时没太注意飞时发现头往右轻微转动检查后发现舵机左行程不够打满左舵后尾桨夹角基本上是零度,主要是调了陀螺仪舵机行程过小的原因后来加大了陀螺仪行程又在设备上调整了舵机左右行程加大了左行程减小了右行程,再飞时锁尾正常。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我的调整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A:
把尾桨夹反过来装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的是401+9257,401上面的行程调到100,中立点尾桨夹角为0度,正好2边不撞墙,锁尾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立点尾桨夹角为0度
零度就不对了,在不锁尾模式下要转头的,而且锁尾模式舵机吃劲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尾桨夹反过来装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我一会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尾桨夹反过来装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老大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我反来反去都一样郁闷了。

网友:
跟尾推可能有关系,我用非的双推左边不够一点点

楼主:
也有可能,前天我给砸了,尾轴卡了又太远没看清,打算上个双推。

网友:
其实401根本不需要这么复杂的调整的.

网友B:
关于401中立点调整的问题论坛里面已经讨论过很多次,希望不是很懂得朋友不要误导别人,如果不调成0度,你一边的行程肯定不够,飞起来问题更大,只要确保中立点0度,其余的全部可以交给401处理。现在还有谁在用401的非锁尾模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立点尾桨夹角为0度
零度就不对了,在不锁尾模式下要转头的,而且锁尾模式舵机吃劲比较大。

不管什么模式,舵机吃力时一样的,舵机吃力跟传动机构的阻力,以及尾旋翼转速,飞行姿态和动作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401中立点调整的问题论坛里面已经讨论过很多次,希望不是很懂得朋友不要误导别人,如果不调成0度,你一边的行程肯定不够,飞起来问题更大,只要确保中立点0度,其余的全部可以交给401处理。现在还有谁在用4 ...

我晕了我,到底是调到有加角呢还是放在零度不管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中立点要怎么调了,这回我再试试你说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