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刮削用的显示剂是怎样调和的吗

楼主(2008-04-03):
我买了一瓶红丹粉(红色氧化铅),发现直接用不行,有的说用猪油和机油调和,有知道的请指导一下。

网友:
用鸡油就行了

网友:
好像是用铁红粉 用水调成适当粘迟度的浆料 即可使用

网友:
我用红泥巴调水!

网友:
红丹粉用机油调和就行,调成硬糊状,用布团舔少许薄薄地涂在工件上,把工件对研后,能显示发亮的黑点。

网友A:
刚从旧书摊淘了3本书,其中有钳工,不过书放班上了,记的得用虫胶,明天上班带回来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从旧书摊淘了3本书,其中有钳工,不过书放班上了,记的得用虫胶,明天上班带回来再告诉你!!

我也喜欢从旧书摊买书   机械类的 其他的都有

网友:
常用的有煤油、机油、动物油、甘油、等。

网友:
抱歉,那是画线的配方,加虫胶,加酒精

网友:
二、刮削
用刮刀在工件已加工表面上刮去一层很薄金属的操作称为刮削。刮削时刮刀对工件既有切削作用,又有压光作用。刮削是精加工的一种方法。
通过刮削后的工件表面,不仅能获得很高的形位精度、尺寸精度,而且能使工件的表面组织紧密和小的表面粗糙度,还能形成比较均匀的微浅
坑,创造良好的存油条件,减少摩擦阻力。所以刮削常用于零件上互相配合的重要滑动面,如机床异轨面、滑动轴承等,并且在机械制造、工具、量具制造或修理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刮削的缺点是生产率低,劳动强度大。

1.刮削工具及显示剂
1)刮刀
刮刀是刮削工作中的重要工具,要求刀头部分有足够的硬度和刃口锋利。常用T10AT12AGCr15钢制成,也可在刮刀头部焊上硬质合金,以刮削硬金属。
刮刀可分为平面刮刀和曲面刮刀两种。平面刮刀用于刮削平面,可分为粗刮刀、细刮刀和精乱刀三种;曲面刮刀用来刮削曲面,曲面刮刀有多种形状,常用三角刮刀。
2)校准工具
校准工具的用途是:一是用来与刮削表面磨合,以接触点子多少和疏密程度来显示刮削平面的平面度,提供刮削依据;二是用来检验刮削表面的精度与准确性。
刮削平面的校准工具有:校准平板、校正尺和角度直尺三种。
3)显示剂
显示剂是用来显示被刮削表面误差大小的。它放在校准工具表面与刮削表面之间,当校准工具与刮削表面合在一起对研后,凸起部分就被显示出来。这种刮削时所用的辅助涂料称为显示剂。
常用的显示剂有红丹粉(加机油和牛油调和)和兰油(普鲁士蓝加蓖麻油调成)。
2.刮削精度的检查
刮削精度的检查常用刮削研点(接触点)的数目来检查。其标准为在边长为25mm的正方形面积内研点的数目来表示(数目越多,精度越高)。一级平面为:516/25×25;精密平面为:1625/25×25;超精密平面为:大于25/25×25
3.平面刮削
平面刮削有手刮法和挺刮法两种。其刮削步骤为:
1)粗刮  用粗刮刀在刮削平面上均匀地铲去一层金属,以很快除去刀痕,锈斑或过多的余量。当工件表面研点为46/25×25,并且有一定细刮余量时为止。
2)细刮  用细刮刀在经粗刮的表面上刮去稀疏的大块高研点,进一步改善不平现象。细刮时要朝一个方向刮,第二遍刮削时要用45°或65°的交叉刮网纹。当平均研点为1014/25×25时停止。
3)精刮  用小刮刀或带圆弧的精刮刀进行刮削,使研点达:2025/25×25。精刮时常用点刮法(刀痕长为5mm),且落刀要轻,起刀要快。
4)刮花  刮花的目的主要是美观和积存润滑油。常见的花纹有:斜纹花纹、鱼鳞花纹和燕形花纹等。

网友:
三、研磨
用研磨工具和研磨剂,从工件上研去一层极薄表面层的精加工方法称为研磨。经研磨后的表面粗糙度Ra=0.80.05μm。研磨有手工操作和机械操作。
1.研具及研磨剂
1)研具
研具的形状与被研磨表面一样。如平面研磨,则磨具为一块平块。研具材料的硬度一般都要比被研磨工件材料低。但也不能太低。否则磨料会全部嵌进研具而失去研磨作用。灰铸铁是常用研具材料(低碳钢和铜亦可用)。
2)研磨剂
研磨剂由磨料和研磨液调和而成的混合剂。
磨料  经在研磨中起切削作用。常用的磨料有:刚玉类磨料——用于碳素工具钢、合金工具钢、高速钢和铸铁等工件的研磨;碳化硅磨料——用于研磨硬质合金、陶瓷等高硬度工件,亦可用于研磨钢件;金刚石磨料——它的硬度高,实用效果好但价格昂贵。
研磨液   它在研磨中起的作用是调和磨料、冷却和润滑作用。常用的研磨液有煤油、汽油、工业用甘油和熟猪油。
2.平面研磨
平面的研磨一般是在平面非常平整的平板(研具)上进行的。粗研常用平面上制槽的平权,这样可以把多余的研磨剂刮去,保证工件研磨表面与平板的均匀接触;同时可使研磨时的热量从沟槽中散去。精研时,为了获得较小的表面粗糙度,应在光滑的平板上进行。
研磨时要使工件表面各处都受到均匀的切削,手工研磨时合理的运动对提高研磨效率、工件表面质量和研具的耐用度都有直接影响。手工研磨时一般采用直线、螺旋形、8字形等几种。8字形常用于研磨小平面工件。
研磨前,应先做好平板表面的清洗工作,加上适当的研磨剂,把工件需研磨表面合在平板表面上,采用适当的运动轨迹进行研磨。研磨中的压力和速度要适当,一般在粗研磨或研磨硬度较小工件时,可用大的压力,较慢速度进行;而在精研磨时或对大工件研磨时,就应用小的压力,快的速度进行研磨。

网友:
feei2010  介绍的很详细,很好.
我干钳工时刮过大平台与机床导轨, 跟师父学的就是用机油调合铅丹做显示剂, 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