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断电的问题

楼主(2008-04-03):
前段时间飞机老是悬停中忽然断电,差不多就是半秒钟的时间,然后马上又好了,因为这个炸了俩次机,我以为是电调出了问题了。可是今天更换上好盈电调后问题依旧,而且有过之无不及,现象更加频繁了,飞机也就是刚悬停俩三分钟就出现了,不应该是过热保护吧?请教老鸟们这样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排除?(可能是电机和接收的毛病吗)刚会四面悬停,正准备练航线,影响进度郁闷啊!真诚感谢给予解答的朋友们,谢谢了

楼主:
自己的沙发自己坐,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检查电机接线处...还有单向轴承检查一下...不上动力是不知道单向有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接线处...还有单向轴承检查一下...不上动力是不知道单向有没有问题的...

单向轴承怎么检查啊?

网友:
摇一摇看松不松..还有飞的时候能听声音听出来啊...用时间长的话就换一颗吧...还有要仔细检查电调和电池连接的T头或者香蕉头...

网友:
感觉应该是那里松了~~因为飞机转起来都会有轻微的震动~~~可能那根线松了也不准~~

网友:
危险啊~飞机不能带病上天的

网友:
检查一下电机轴承,我遇到过,电机轴承坏了,阻力大,导致电调保护

网友:
电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