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现金在线跪求各位能模友能帮帮我,关于SEK0905A控玩凤凰货3G的安装调试问题

楼主(2008-04-03):
刚刚到手一个SEK0905A的模拟控,请问怎么样才能玩凤凰,3G实在是安装不上了
或者ESKY0905A还能玩什么其他模拟器,朋友们帮帮我
我实在是无才,那位朋友能帮我我绝不失言 50元现金转账
可能各位看不上这点钱,但是小弟也没太多钱,谢谢了

QQ:754631271

网友:
你去用电驴下载个G3.5,1-4完全破解版,下栽好就可以玩了,一步到位,下栽可能会慢一点,我是晚上睡觉前去下栽的,一觉起来已经好了。我这几天已经开始爽炸了,我用的也是0905A。这是下栽地址RealFlightG3_50_0_65.exe (1.34 GB)      装好以后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PM我,钱就不用了,帮个忙应该的!!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下载速度只有7K昏死要下3天
那位有BT版本的或其他的下载地址呀
我绝不失言,请朋友们加我QQ谢谢了

网友:
首先声明帮忙应该的哦,

2楼给的这个地址可以用迅雷的非常快,大概2个半小时:
ed2k://|file|RealFlightG3_50_0_65.exe|1441859762|D209C8BD8B591FC0CF27AAAD3DDD3B6C|h=QOZOQXR2DH4PAKZ36YUIFVJS6IPZ5R2B|

Esky 0905A 需要个注册表添加项,否则通道认不全。请看:
我的也是模友给的 . 用打开记事本,然后把下面内容粘贴上,然后另存为. 记住后缀名一定要用 .reg  然后就可以双击保存后的这个文件合并进注册表了.OK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402&PID_0402]
"OEMName"="ADC"
"OEMData"=hex:01,00,80,11,03,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402&PID_0402\Axe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402&PID_0402\Axes\0]
@="X"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0,00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402&PID_0402\Axes\1]
@="Y"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4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402&PID_0402\Axes\5]
@="Slider"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2,00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ediaProperties\PrivateProperties\Joystick\OEM\VID_0402&PID_0402\Axes\6]
@="Z"
"Attributes"=hex:01,01,00,00,01,00,31,00
"FFAttributes"=hex:0a,00,00,00,00,01,00,00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4092&extra=page%3D1

按照这个贴上说的去做,,说得很明白的,,,我就是这样装上来的,,也是0905A,,,在这里都是互相帮忙,,

楼主:
软件可以进了但是怎么飞机飞不起来呢,请那位帮帮我
那个校准怎么弄呀

网友:
一般模拟器都有校准,通道映射的过程,建议楼上的兄弟多看看别人写的教程。

你现在遇到哪些困难,有详细的问题和图片贴出来最好,否则别人想帮你,都不知如何开口,因为不知道你具体卡在哪里了!

网友:
DIY

蓝色狗和 红色狗有什麽区别,怎麽替代红色狗,那位大虾能解决
64817031@sina.com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