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20电调问题,bymxd请进

楼主(2008-04-03):
不知怎么,CSKJ  120A电调烧坏了,下面是图片

各位DX,还能修吗?

楼主:
最近挺背的,船都没有下水,就少了2个6通TDF接收,1个FX的电调,1个舵机,郁闷!!
今天又少了这个,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挺背的,船都没有下水,就少了2个6通TDF接收,1个FX的电调,1个舵机,郁闷!!
今天又少了这个,咳!

你出门没看看农历吗,挑个好日子玩船吧

网友:
好家伙,还有偷的 啊

楼主:
上面的两位,就别拿小弟开玩笑了

网友:
是BEC的滤波电容烧了!
可能是电源接反了或电压过高所致!

网友:
你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寄回给我进行维修!

网友:
修就是个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