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级风飞火鸟403

楼主(2008-04-03):
5-6级风飞火鸟403

网友A:
固直
双修,强啊!

网友B:
除了起飞时,其他时候飞机都看不见。炸了没有?

网友C:
摄影师的技术啊

网友D:
风够大,高手!

楼主:
回楼上的,没炸机,飞的太高,她拍不上了,飞个300多米,然后风大我就一直滑翔飞,不要动力

网友E:
高手啊,其实火鸟还是不好控制的,反应太迟钝了,这么大的风我也不杆飞,肯定飞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飞丢好几回了,加个报警的,然后又找回;了,,反应太迟钝了403就这样的缺陷,必定3通呀,飞大,飞的好紧张

网友G:
我也六级风飞过403,挺好,就是要注意,起飞前把V尾舵面拧低,否则要压杆才能平飞,从而限制了俯仰操控,再者更重要的是,所谓操控迟钝是相对的,因为用它的高手模式,加上设大舵量,觉得还行,顺风转弯时一定要大胆的开大油门,因为顺风飞时相对速度很小,所以舵效低,开大油门桨的气流直吹舵面,飞机会及时反应,做出最优美而诡异的原地掉头,还有,大风飞403的最大好外是巴掌大的场地就能爽飞,因为飞机完全是直升直降的

网友H:
撑死4级风!六级风什么 概念啊!??
地上放着的飞机都刮飞了!
450直升机的大铝箱都刮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