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320出现让刀

楼主(2008-04-04):
车外圆的时候有点让刀,中拖板在纵向一颤一颤的!!!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不会是拖板没调好吧 太松,加上丝杆间隙 然后就那样了。

网友:
车刀钝了,进刀慢点,速度再快点,刀尖角太大,刀尖不再轴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买的是哪款铣?我也在考虑进台

楼主:
进刀不大,用的机夹车刀,刀片是新的,中拖板的调整螺母都紧过了!!

网友:
1:拖板间隙大了,重新调整一下!
2:材料硬度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刀没压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刀架是否松了?切断时刀尖低于轴线1mm,其他时候平行

楼主:
中拖板的间隙很小,紧过了,刀架和车刀的装夹都没问题
对刀尖高我纯是用的肉眼,顶尖从尾顶伸出,靠在刀尖旁边
还有朋友能提供更准确的对刀方法吗??

网友:
更准确的车一下端面就知道了
让刀闷题用力前后推下拖板看是不丝杆螺母旷量大了

网友:
丝杆的旷量、螺母的旷量、刀薄了的摆颤,我都有这些毛病,也是晃晃悠悠的

网友:
320有保护的功能,车太硬的东西或进给量过大的话会自己打滑,展会上有人给演示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是250有的话我就不会心痛我的卡盘了,不小心车光面的时候睡着了,在卡爪上留下印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拖板的间隙很小,紧过了,刀架和车刀的装夹都没问题
对刀尖高我纯是用的肉眼,顶尖从尾顶伸出,靠在刀尖旁边
还有朋友能提供更准确的对刀方法吗??

还有就是自己做一个对刀器
很简单的就是一块铁+根圆柱+可以在圆柱上固定的刀尖,用的时候放在小拖板上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偶尔车一尖,车尖对顶尖,顶尖对刀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