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碎了。。5245,你为什么这么垃圾

楼主(2008-04-04):
之前已经发帖说过,我的500上的三个5245舵机,在第一次炸机中损失了一个--飞机撞到一棵树的树杈上(是树杈不是树干!)
    坏的地方,是外壳里面那个固定销子的孔,捣烂了。等外壳吧,可是等了一个多月,商家都告诉我没货。于是厚着脸皮从朋友还没飞过的500上硬拆了一个下来飞(朋友的500到现在还因为差一个舵机不能飞,因为我答应他买到外壳后就还给他)。
    好了,第二次炸机,从一米多高,很慢的小航线,调头的时候突然失去方向感(夜航),头冲下45度掉下来,宝贵的碳桨挂了。回去一检查,我靠,升降舵的舵机用手掰不动了,心想完了。一通电,还能正常工作,但是有虚位。我知道又是同样的问题,外壳挂了。
    前一阵想试试空翻的感觉,玩起了简单的空翻,也算我不要命,飞了三个月就开始空翻,还是拿500,第一次没出事。过了一个星期再去飞,挂了。回家一查,彻底心碎~~又一个5245挂了,又是同样的毛病!这次摔得狠,我也不说什么了。
    火大了,想全部换9257,又不知道是不是和5245一样脆弱,于是先从飞越买了一只,货还在路上,我就先开始拆机,结果。。。。。仅存的一只我以为完好的5245也挂了!!仍然是外壳!!!!
   3个原配的,一个从朋友那抢的,至此全部挂掉。坏一样的地方,不管大炸小炸一律死翘翘,我的心啊,拔凉拔凉的。你说你100多的价,随便坏就算了,我认了,便宜呗。近300块的价格,还这种质量,这不是拿我的钱包开玩笑吗?不管别人的评价怎样,从此我远离HITEC这个品牌,伤心了。

网友:
光动嘴不动脑不动手是不行地

搞个铝垫片,上点胶水,马上就能加强强度了

楼主:
这是事前做的,我的已经救都来不及了

网友:
上有 每诈必废的政策
下有 加强固定的对策

网友:
......同情一下

楼主:
刚才把舵机再拆开,居然又有了新的发现!
原来那根固定的销子,长度不够长,所以固定在外壳的那一端,并不是深深插在孔里,只插进去一点点,也就是说那个销子不是靠外壳本体来稳固,只是靠外壳上那个突起的小环来固定,当然受不了力,每炸就必坏了!我试着把销子拿出来,用力插在外壳的孔里,发现可以插进去很多,而且很牢固,只是另一头(固定齿轮座的那头)要少插一点了,但是够用了,因为那里不是主要受力点。不知道HITEC这样设计,是失误,还是故意!

网友:
LZ摇臂是用金属的吗?

楼主:
是用金属的,原配的那个,我想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缓冲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金属的,原配的那个,我想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缓冲不够

就是这个原因了, 基本上所以碰到这个问题的都是因为用了金属摇臂,换回ALIGN 自带的就好了.用塑料的目前还没有人抱怨过坏壳问题

网友:
还是听我的换9257吧!低成本、高精度。

网友:
这个想修复的问题不大,看我的那个做六足机器人的帖子,里面有讲在外壳上加个铁片能加强的照片。用线切割割几片0.6MM厚的铁片用不了几个钱,效果却可以增加很多

网友:
好像亚托500这种直推的结构,不管什么舵机上去,摔一下对舵机的冲击肯定比推拉式的要大很多吧,所以换什么舵机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