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船请大哥们指教

楼主(2008-04-04):
想改条玩具船不知道怎么改,是改单电机还是双电机的正在郁闷中,请给位高手多多提意见
图片4楼以上,请给位大哥多提意见,谢谢

网友:
无刷就改单电机,

网友:
想搞那款的~~速度型的还是娱乐型的~~?

楼主:
楼上大哥,我想改速度快的,用什么电机和电调

网友:
帮LZ 发点这个船的图! 请高手指点 指点!

产品规格:长:74.5厘米 宽:29厘米 高:16厘米

LZ 想改双无刷的. 但又不知道一个电调是否能带2个无刷马达!

如果不能改双无刷.改单无刷又应该怎么在船后面开孔? 需要买那些东西?

这是原来玩具船里配的控! LZ 不用这个控,用他自己的6EX HP  来改, 请问需要买那个牌子的接受才能兼容!(他想买个4通以上的,以后不玩船了 好玩固定翼!)

再看看里面的结构!

网友:
1.LZ 想改双无刷的. 但又不知道一个电调是否能带2个无刷马达!
2.如果不能改双无刷.改单无刷又应该怎么在船后面开孔? 需要买那些东西?7{%\$O-s2A9O9M5F
3.这是原来玩具船里配的控! LZ 不用这个控,用他自己的6EX HP  来改, 请问需要买那个牌子的接受才能兼容!(他想买个4通以上的,以后不玩船了 好玩固定翼!)

看到这些问题,很明白LZ真的很新人
1.一个无刷电调不能同时驱动两只无刷马达,用两只无刷马达可以分别用两只无刷电调驱动,电调信号线用Y线连接,可共用同一电源。
2.怎么在船后面开孔?不知LZ是否想问开孔方法?如果是的话就真的太那个了 不过这里还是可以说说:可以用电钻+钻头,也可以用烧热的物体融,也可以用尖头剪刀旋出来,如果LZ恒心非凡的话,可以用指甲慢慢抠。需要买的东西以上提到了。另外需要位置参考的话多看看其它贴的船屁股。
3.兼容Futaba的接受就可以了,可以问卖接受机的人。一般牌子有esky、西安孵化、飞高、等等等等等等的。

楼主:
楼上朋友如果改双无刷的话,两电调加一起用Y型线连接会不会干扰,我这个船是改O型船好还是改Y型好啊,浆用什么型号的,多谢你给我留言,在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朋友如果改双无刷的话,两电调加一起用Y型线连接会不会干扰,我这个船是改O型船好还是改Y型好啊,浆用什么型号的,多谢你给我留言,在次谢谢

数据线并联不会干扰。没听过O型船好还是改Y型的说法,估计是说改成半浸还是全浸,这个船改成半浸比较合适。浆要视乎你使用什么动力(电机、电调、电池)才能配。

网友:
“如果LZ恒心非凡的话,可以用指甲慢慢抠。”194071,你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楼上搞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