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能改装成 固定翼吗

楼主(2008-04-04):
  行的通不???
在线等

网友A:
重新KT板做架多方便啊

网友B:
按理说可以的。配合适的桨.

楼主:
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C:
肯定可以啊,正打算做一架,做出来后帖图上来

网友C:
原帖由
flashcats
于 2008-4-4 18:37 发表
按理说可以的。配合适的桨.
我用1047浆,配减速组

网友D:
可以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