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3轴陀螺仪/3轴加速度板+姿态采集视频

楼主(2008-04-04):
今天又拿到3轴陀螺仪/3轴加速度板啦,呵呵
为降低DIY成本,陀螺仪用的是ENC-03而非ADXSR300
三轴加速度计用的是ADXL330,PCB板子布了,但遥控飞可以不焊

【47楼】加姿态采集视频

2片ENC-03及1片ADXL330

垂直安装的Z轴陀螺仪板,正反双面布,旋转轴方向相反,这样调整程序方便
两片ENC-03电路并联,实际安装时只装一片

两块板的比例:

楼主:
两板的焊接方式准备这样:

楼主:
顺便再贴张初生儿子的大头照,最近时间都花在给他换尿布上了,4轴DIY基本暂停
抱着儿子和看着自己DIY的PCB板,都很开心哦,就没时间调试程序了
以后等他长大了,教他跟老爸一起玩航模,呵呵

网友:
你的宝宝好可爱,祝福小帅哥茁壮成长哦,长大和老爸一起玩航模!

网友:
一个月大

楼主:
呵呵,上周末生的,其实只有1周大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儿子睡的好香啊,等你做的板子来飞我的油动四桨飞行器,一个板子成本要多少?

楼主:
小面积PCB板打一次要1、2百块吧,无论好坏
板子成本要看数量,做的少成本很高,批量就便宜了

网友B:
想看看板子反面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板子反面嘿嘿

垂直板正反一样的,没照

网友:
楼主的ENC-03哪里搞到的啊?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要多少米啊??

楼主:
陕西航天长城科技公司
http://www.chinameasurement.com

零售大概四、五十块吧

网友C:
请问有成品了吗?请联系我QQ45616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成品了吗?请联系我QQ456168

这个东西只是DIY自己玩玩的
还没有打算做成品

网友:
能玩四轴飞器吗???

网友D:
弱弱的问下,这个东西拿来干吗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下,这个东西拿来干吗啊,哈哈

4轴模型的一部分

网友:
很该兴趣,请给点电路资料。

楼主(2008-05-04):
51节干了点活

拼版打样,一块新的3轴陀螺仪加速度板和一块M8采样解析板

陀螺仪板加入校准电阻,方便校准中点电压

解析板采用贴片M8,16M晶振,TWI总线输出,可工作在400kb/s,每数据包12字节,传递6个2进制16位数
分别表示3轴陀螺仪与3轴加速度,精度都是10位,抛弃首次采样值,然后移动加权平均

解析板上预留了一红一绿两个LED,显示陀螺仪及通信状态

楼主:
两板机械位置对应,可上下连接则系统变成TWI数字输出3轴陀螺仪加速度计
也可单独使用上板,则为模拟输出3轴陀螺仪加速度计
整体尺寸3cm X 3cm X 3cm,以后有空再给它做个透明外壳

网友:
从ouravr一直追你到这里,嘿嘿…LZ有没有多的版我分一套嘛,或者能不能给个电路图,我自己布板也行,虚心求教

楼主:
to : 想飞的馒头

呵呵,一直在北京出差,刚回上海
板子还有几块,但第一块正在试验,模拟部分差不多了,数字部分还没搞完
搞成功后分你可以的,原理图完全参照ENC-03的标准电路,DATASHEET 上有的
你也在DIY 4轴吗?

网友:
关注,不知道进度如何?

网友E:
可以做成直机稳定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to : 想飞的馒头

呵呵,一直在北京出差,刚回上海

板子还有几块,但第一块正在试验,模拟部分差不多了,数字部分还没搞完

搞成功后分你可以的,原理图完全参照ENC-03的标准电路,DATASHEET 上有的

你也在 ...

哈哈,你也在出差啊,我也在出差,正在云南,过两天回成都,回头我就去买ENC03,你是用的3片MA吧,我还是想MA和MB搭配好了,阿莫那里卖的是MB,不行的话你帮我买片MA吧,另外还有ADXL330,到时候多少钱我一起给你,成都确实不好买这些东西,陀罗我想先做着,然后放到现在的固定翼上面,先做下数据收集,控制就慢慢来了…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到时候要求教你哦!

楼主(2008-06-05):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成直机稳定器吗?

目前只是4轴平衡的一部分,如果4轴稳定效果好,以后考虑把它用在雷虎V2上
不过混控板要重新设计,输出驱动部分不一样,普通舵机目前还没有I2C数字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你也在出差啊,我也在出差,正在云南,过两天回成都,回头我就去买ENC03,你是用的3片MA吧,我还是想MA和MB搭配好了,阿莫那里卖的是MB,不行的话你帮我买片MA吧,另外还有ADXL330,到时候多少钱我一起 ...

MA不好买,目前有零售现货的在西安,除了照片中焊上的,我也没多余了
3片都用MB没问题的,很多产品都用统一的
村田建议同PCB用不同种类ENC-03是为了防止出现共振
实际使用中其它噪声就远大于共振干扰,一般情况下可忽略之
不过陀螺仪机械安装时需要考虑减震和坚固问题

楼主:
放假三天,写了个测试三轴陀螺仪的程序

用到上次做的【TWI转UART串口】,串口连接PC
见贴:

这是3轴陀螺仪加4轴模型混控板:

这是前天在上海国际航模展上淘的11.1V 20C 3300mah锂聚电池:

这是调试视频,屏幕中六根柱状图显示采样值0-1023
从左到右分别代表 陀螺仪X轴、Y轴、Z轴、加速度X轴、Y轴、Z轴,上位机程序用DELPHI 5做的
http://6.cn/watch/5427217.html

调试中发现两个问题,一是串口传输还是偶尔有误码的,大概因为用8M晶体的原因
上次邮购了一个14.7456M晶振,竟然是坏的,郁闷
还有一个问题是XY两轴的采样值竟然是“联动的”,就是X轴旋转Y轴输出跟着旋转
视频中就可以看出,但实际量运放模拟输出电压是不同的,没想通是为什么

视频中的DELPHI程序是我随便画的,只反应采样值,不是很直观
而且一般WINDOWS基于GDI的控件不适合做高速图象刷新的页面
所以我又用DELPHI + DIRECT X SDK 做了一个3D版的,准备把模型姿态实时绘制到PC上,这样更酷些
不过PC端软件工作量要大些,先上个做了一半的3D页面拷屏:

楼主:
再做了一个简单的4轴模型,用来显示3D姿态:

楼主:
呵呵,整到晚上3点多,终于找到BUG,三轴陀螺仪/加速度计调试通过,发视频庆祝一下

视频1,可看出除加速度Z轴垂直地面,多一个G的输出外,其它陀螺仪的3轴及加速度计XY轴硬件都已校正到中点:
http://6.cn/watch/5481636.html

楼主:
视频2,陀螺仪实物与屏幕采样值联动,按顺序分别测试了陀螺仪Z轴、Y轴、X轴
然后在静止状态,看不同轴正反方向朝下时,1个G的重力加速度与其它轴的区别
http://6.cn/watch/5481724.html

楼主:
视频3,陀螺仪连接到3D模型页面,采样值已传送到程序左上角显示区
但3D的虚拟4轴模型还未与之连接,发现还有两大部分程序工作:
1.根据三轴陀螺仪/加速度计的输出计算各轴姿态角度
2.根据各轴姿态角度将虚拟4轴模型绘制到3D空间中
需要用到高数矩阵运算中的坐标变换,毕业多年早忘了,看来一晚上是搞不定了
http://6.cn/watch/5481990.html

网友:
楼主真强人啊!这个东西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得上啊

楼主:
to 正在充电

除了飞行器,第一个想到的用处,就是你做的那种人形舵机人

网友:
直升飞机机器人,加上地形匹配和GPS,呵呵

网友:
楼主的PC端程序使用Delphi做的吗?是用RS232做为通讯的?还是单片机程序有Pascal编译器版本的?

楼主:
to : tomye

PC端用 DELPHI + DIRECT X SDK
通信是TWI(I2C) + RS232
单片机是20MHZ M48 + 汇编

网友:
通信是TWI(I2C) + RS232   需要用max202的吧